[求助] 有时在没有启动电路的情况也能正常上电,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0-05-27):
有运放的基准是不是特殊呀,不加启动电路也能启动

网友:
要看有没有启动不了的情况,而不是看能启动的情况。
不要想偏。

网友:
仿真能启动,片子出来不一定.
仿真的时候有漏电流.

网友:
是仿真太理想而不能工作

然在测时,因为有漏,故能动....

网友:
加上启动电路吧 保险起见

网友:
这是概率问题,没有启动电路成品率没准有60~70%,有了启动电路成品率就能上去了

网友(2010-11-02):
启动时间也是问题噢

网友:
不是thereshold referenced bias类型的有多个稳定状态点的就没必要

网友(2011-09-01):
应该加上启动电路,做simulation时电路很容易偏置在不工作状态

网友:
还是加上吧

网友(2012-03-07):
没有启动电路,同一颗芯片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会出现有时启动,有时不启动的现象;仿真启动电路,需要使用逻辑信号把bandgap电路置于0工作状态,然后释放逻辑信号,看bandgap是否能够正常启动。

网友:
为了使它总能启动,所以需要启动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