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如何measure pfc and THD

楼主(2010-05-27):
hspice 如何measure pfc and THD ?
awaves 可透過 express 方式 把 signal 使用 cos 方算算出 power factor .

但是 如果要直接 .probe 或 .measure 該如何下 ?

另外 THD 是否要使用 .fft 分析 ??

网友(2011-02-23):
最近也在弄这个呢,也没怎么弄懂。.FFT可以显示高次谐波和THD的,不知道怎么算相位差啊

楼主(2015-07-06):
reference to

    http://bbs.eetop.cn/thread-118176-1-1.html

http://bbs.eetop.cn/thread-179994-1-1.html

.option fftout
.tran 10u 14m

.FFT v(VOUT) start=4m stop=14m FREQ=10K NP=65536 WINDOW=RECT FORMAT=NORM

but I find  start=4ms  THD  >>  start=10u stop=14m .

use start=10u will better THD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