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成功应用过AD7865,遇到一些问题如下,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0-05-27):
用FPGA 控制ad7865采样时,用一电压源依次接入AD7865的电压输入端的四个通道,然后依次测量数据总线的数据,第一个通道是没问题的,可是在第2,3,4通道上实验时,更改输入端电压后,只有重新run一下FPGA,输出端的数据才会更新,否则输出端数据不改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Please double confirm the pin description about SL3 and SL4 in datasheet.

网友(2010-08-17):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关于fpga的控制ad7865的相关内容,我的邮箱是:ccxx2417@163.com ,QQ号是:690610815,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