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tran仿真出现问题

楼主(2010-05-27):
大家好,我在仿增益自举运放的时候,加入共模反馈时做tran仿真是正常工作的,后来生成Symbol做s/h时就出错了,返回去看是tran仿真完全不对,amp几ns后输出就直接跳到vdd了

网友:
你是不是接成正反馈形式了呀

楼主:
没,测试时就只拿运放做最简单的ac和tran仿真,出来结果2ns后完全不对

网友:
如果用的是Cadence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千万不要随便说是软件的问题,99.。99%是你电路有问题

楼主:
tran仿真是怎么回事
我在测试信号vsin加入 AC magnitude=1v,tran仿真出错,ac仿真也出错
后来vsin加了amplitude=1mv,tran和ac都没问题了,amplitude=10mv时,tran还是出问题,ac增益下降
这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改变仿真时间结果就不一样,怀疑软件问题。

网友(2019-05-05):
没有大神解释一下吗

网友(2020-05-05):
cmfb也遇到类似问题,求大佬帮助!

网友(2020-11-03):
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这是因为,你在加10mv的输入激励的时候,经过放大,到输出端,已经变得很大了,相对于DC信号,已经不能算小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