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交流220V整流滤波后带直流电磁铁问题

楼主(2010-05-27):
如题 我用下面的电路做的实验 效果不好 电磁铁上的电压波形根本不是直流。
请问要用什么电路才能得到近乎直流的的电压波形啊

楼主:
补充一句  我最终想得到一个近乎恒定的磁场

楼主:
杯具呀 没人管啊

网友(2011-03-26):
你可以加个大一点的电感,串在电路中,感量在H级了,才有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