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zwtang老师关于你们实验室一篇PFDCP论文的问题

楼主(2010-05-27):
论文题目是A Fully Differential Charge Pump with Accurate Current Matching
and Rail-to-Rail Common-Mode Feedback Circuit.
Vcp,Vp,Vcn,Vn 可能存在电压为零的现象,当它们为零时,M3,M7的栅为高电平,而M2的栅压为零(CMFB使其为零),这样,CP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M3如果也是关闭的,PLL环路反馈也无法改变此极端条件啊.如果是依靠A1,M3,亚阈值电流"正反馈"来给Vcp充电,那时间也太长了?此外A1,A2,CMFB的闭环结构如何保证其环路稳定性?(误差放大器结构同时存在正负反馈啊,虽然lock时,正反馈基本断开的)
     希望唐大牛能够指点指点..也希望大家讨论讨论.
具体论文见附件(免费的) abbr_f23eed2aad971bf071147f0d1260203f.pdf (350.99 KB , 下载次数: 236 )

网友:
坐在沙发上等待 见识见识交大的唐大牛

网友:
就是,想看看唐老师的解释,真想看看偶像的见解!

网友:
Vcp,Vp,Vcn, Vn可能存在电压暂时全为零的情况,由于CMFB电路的参考电压为VDD/2,CMFB电路会将Vfb电压减小,Iup1电流就会大于Idn1电流,Iup2电流就会大于Idn2电流,这样Vcp和Vcn的共模就会上升,最终共模电压就会接近VDD/2。

在Ton时间内,A1和A2存在负反馈和正反馈支路,如果电路匹配性很好的话,正负完全抵消。Vcp和Vcn的差分电压完全由PLL环路的负反馈来控制,共模信号由CMFB电路的负反馈来控制。
在非Ton时间,A1和A2只有负反馈,Vp跟随Vcp, Vn跟随Vc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唐老师的回复...不过我的疑问是:如果Vp,Vn都为零,远远小于Vref(Vdd/2)那么CMFB的输出电压(Vfb)就几乎为0V了啊,这时M2截止,共模反馈回路失效了啊。同时假设M3也是断开的(A1输出高电压),那Vcp,Vcn就没法充电了啊?

网友:
你的理解存在两个错误:
1. "M2截止,共模反馈回路失效"
CMFB输出低电平,不能理解为CMFB电路失效。
2. “假设M3也是断开的(A1输出高电压)”
这个假设不可能。Vp和Vcp电压接近VSS时,Opamp A1的输入共模为VSS,Opamp A1必须仍然能正常工作,A1的输出不可能为VDD。

请不要忘了PLL环路的作用!
如果Vcp,Vp,Vcn, Vn接近VSS,PLL环路会使得up和dn脉宽增大,M3管的导通时间会加大,Iup1和Iup2充电,Vcp,Vp,Vcn, Vn会迅速上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唐偶像、唐老师您好!
      我对您做的LDO很感兴趣,能给出下图中的基准源和放大器的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
你的理解存在两个错误:
1. "M2截止,共模反馈回路失效"
CMFB输出低电平,不能理解为CMFB电路失效。
2. “假设M3也是断开的(A1输出高电压)”
这个假设不可能。Vp和Vcp电压接近VSS时,Opamp A1的输入共模为VSS, ...
引用 网友A:

没弄明白,为什么A1输入共模为VSS输出不能为VDD?个人认为Vp、Vcp很可能导致A1输出为高,进入一个稳态,同bandgap一个原理

楼主:
呵呵,刚逛两天世博会回来。恩,共模回路我理解错了(截止时照样工作),但A1运放我就觉得它会象bandgap误差放大器存在两个工作点(截止状态,当Vp稍微大于Vcp时,A1大DC增益就可能使得M7的Vg为高啊),那么PMOS电流源(Vgs小于阈值电压),NMOS电流沉(Vds=0),都截止了,这时PLL反馈回路的up,down信号这负反馈工作就没用了呀?我感觉可能需要一个启动电路来
保证正常工作。。。最后,很感谢唐老师的热心回帖,谢谢~

网友:
原来这里有高手
膜拜下

网友(2011-02-28):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03-31):
原来牛人在此啊

网友(2012-06-11):
我也有这种疑问:这种结构的电荷泵能正常自启动吗?
当电路刚上电时,电容上的电压为0,即Vcp=0,
OPAMP1的输入共模为VSS~VDD,
所以Vp=0。这时M5,M6支路的电流In1很小,几乎为0,为漏电流。
参考支路replica上的电流相等,即Ip1=In1,
所以M7也处于截至区,流过M7的电流也为0。

这时即时up一直为低电平,也不可能有电流流过M3,
没有电流流入电容,电容的电压不可能上升,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或者电容依靠漏电流缓慢上升直至摆脱In1=0的状态,
下拉支路也有漏电流,如果两者抵消的话,那么Vcp一直为0。

负反馈强度大于或等于正反馈强度电路才能稳定,
仅依靠电路完全匹配才能达到稳定,实际电路很难达到稳定。

网友(2012-09-04):
回复 网友C:

    唐老师是复旦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