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0-05-28):
我在一个单独的文件里定义了很多parameter,然后在其他文件了`include这个文件,

在modelsim编译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Global declarations are illegal in Verilog 2001 syntax

请高手指点一下该怎么做呢?

楼主:
网上下载的lattice的一个源程序,如果要用`define,要改很多地方,我想既然他们这样写,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已经解决了,这种文件不能编译,直接include就可以了

网友(2014-08-20):
回复 网友A:

   多谢楼主了,还有单独定义function的文件也不用编译

网友(2015-12-06):
怎么include 楼主能不能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