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 LVS

楼主(2010-05-28):
请教:数字后端设计的时候,检查LVS出现了一些错误(如下图),出错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
大哥,Mos type不一致哦.....
方案一,修改command file ,device type修改为与netlist匹配,N_18_MM修改为N_18_G2
方案二,修改netlist--->pdk mos module ,可能不是很合适...
方案三,前两者都不修改,在source netlist 里面添加 "*.EQUIV N_18_MM=N_18_G2"

回答完毕

网友(2010-11-17):
回答得真好

网友(2011-05-01):
这个回答的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