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sk 里输入输出的寄存器波形不能显示出来吗

楼主(2010-05-28):
如以下代码
task write_byte;
  input [7:0]sr;
  repeat(8) @(negedge scl)
    begin
       sda = sr[7];
      sr = {sr[6:0],1'b0};
     end
endtask
为什么我想看sr的波形看不到,不会是仿真软件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输入输出信号不完整

网友:
应该在调用该task的地方,你给它的input是什么,然后把这信号拉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