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源的psrr主要是受运放psrr的影响吗?

楼主(2010-05-28):
仿真发现运放psrr越高,基准的psrr也就越高,说明运放psrr决定了基准的psrr?
用折叠运放,基准的psrr才50db,怎么改进

网友:
不完全是,主要由运放决定,主电路也会影响PSRR

网友:
都有影响

网友:
正好最近我也在做这个,我仿真的时候,运放的PSRR很好,但是整体基准源的PSRR却在高频时越来越差,我测了一下偏置电路,发现偏置电流(电压)的频谱特性也是在200K-1M处,发生了严重偏移
    然后,我查了一下书,发现增大偏置电路的PMOS管的沟道长度,可以改进其频谱特性,但是管子的尺寸又太大了,没办法,这能取个折中值
   忘多多指教!

网友:
应该都有影响~~

楼主:
我发现pmos输入基本两级运放的psrr要比pmos折叠的要高很多,这是为什么?有谁仿真过,可
以试试,好像是这样的

楼主:
正好最近我也在做这个,我仿真的时候,运放的PSRR很好,但是整体基准源的PSRR却在高频时越来越差,我测了一下偏置电路,发现偏置电流(电压)的频谱特性也是在200K-1M处,发生了严重偏移
    然后,我查了一下书,发 ...
引用 网友A:

你的运放psrr到底有多大啊?用的是什么结构的?我只关心10khz以内的psrr

网友(2010-07-02):
PSR高频变差很正常

网友:
PSRR就是电源对输出的干扰,因此所有电源到输出的通路都有可能影响

网友B(2024-01-05):
引用 楼主:
你的运放psrr到底有多大啊?用的是什么结构的?我只关心10khz以内的psrr

想问一下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我运放也用的折叠共源共栅,MC仿真带隙的PSR最差只有50dB左右,我已经能排除不是带隙核的问题,但又不知道运放哪儿有问题

网友(2024-08-30):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我运放也用的折叠共源共栅,MC仿真带隙的PSR最差只有50dB左右,我已经能排 ...

我发现BG Core中共栅电流镜管的L对低频PSRR也有部分影响,增大了1um本来最差55dB现在60dB

但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保证PMOS电流镜的漏端电压都近似相等(一般会在运放输入和电流镜漏端添加电阻),这样PSRR就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