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关于LDO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10-05-28):
请教各位做过LDO的同仁:
我的误差放大器是一个两级结构的运放,现在的问题是,当反馈网络R2/R1(R1是接到地的电阻)比较小时,直流是正常的;但beta变大时,直流就偏得离谱了。
我想是不是稳定性的问题,因为两级运放加上pass管和电阻,实际上相当于三级运放了,光在运放内部补偿是不是不够用了?
但是这和R2/R1又是什么关系呢,各位一般这个比值设为多少?
PS:因为我需要升压,所以要把R2/R1做大。

网友:
确认一下看运放是否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
LDO能升压?能升到比电源电压还高吗?第一回听说。这样设计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同问,LDO能升压?

网友:
没有听说过LDO能升压...如果能升压,那就不叫LDO了 呵呵 明明是低压差嘛

网友:
怎么也不可能升压啊~~

网友:
检查电路 尤其是运放是不是还正常工作哦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检查一下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很容易判断问题出在哪的

楼主:
不是升压,是比电源电压低,知识比误差放大器的输入要高比较多。

网友:
那就是R2/R1很大,也就是反馈系数很小了,也即输入的参考电压很小。
Vout=(1+R2/R1)*Vref,你自己考虑一下,输出Vout不变时,若R2/R1很大,那么必须减小Vref,减小(包括增加)Vref也是有限制的,就是Vref必须位于误差放大器的共模输入范围内,且一般位于共模输入范围的中间值位置比较好些,否则就要改变误差放大器的设计,以避免Vref过大或过小而使误差放大器的输入差分对工作于线性区或亚阈值(或截至)区。你说的beta是啥,反馈系数?
总之,Vref、R2/R1、调整管及误差放大器的设计必须综合考虑和相互平衡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