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总线传输速率不同时如何区别的

楼主(2010-05-28):
i2c总线传输速率不同时如何区别的,请大侠帮忙。
协议上有3种传输速率,包括100kbit/s,400kbit/s,3.4Mbit/s
他们是如何区分的呢,还是在传输模式上有区别?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突然觉得这三种模式中速率不同,但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2014-07-24):
能,要先做SCL同步,产生的同步SCL时钟的低电平周期由低电平时钟周期最长的器件决定,高电平周期由高电平时钟周期最短的器件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