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flyback 原边反馈采样点的问题

楼主(2010-05-28):
在flyback设计时,为了节省光耦和431,有采用原边反馈的方式(primary feedback或primary side regualation)。据资料上讲,采样保持电路在副线圈上的diode电流为零时,进行采样保持。请问各位同仁,如何通过反馈信号找到这个点(Idiode=0)?如果有相关资料,能贴出来就更好了。先谢谢了!

网友:
我发表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根据你的要求有采用原边反馈的方式(primary feedback或primary side regualation)。据资料上讲,采样保持电路在副线圈上的diode电流为零时,进行采样保持。可以用这样的思路,可以在副边引一个与副边同相的采样线圈,这样这个线圈的电压随着副边的电流变化,这个线圈的一端接比较器,这样当副边的电流降到一定值时(电流接近零电流),比较器动作,即这时检测到了这个电流信号,可以用这个信号去控制电路的采样电路。这里只是一个思路。具体的部分还要好好设计一下。

网友:
也就是磁芯复位检测,很多现成的芯片都是这样方法做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电流为0 电压也为0

网友:
1、变态楼主:养条狗和养一个男人哪个合算?     暴强回复:大婶,即使你能把男人当狗使,但你敢把狗当男人使不?
    2.变态楼主:男人你要李宇春还是章子怡?
    暴强回复:一个公鸡,一个野鸡,都不选
    3.变态楼主:通过海南矿泉水喝死人事件,可以看到中国的食品安全堪忧,矿泉水也能喝死人?不是有QS标志吗?
    暴强回复:弱弱的问一下,QS是不是去死的意思?
    4.变态楼主:一学生,成绩年年倒数第一,常与人打架,按领导要求老师想给学生好听一点的期末评语,怎么写啊?
    暴强回复:该生成绩稳定,动手能力强

选至:电子网

网友(2013-08-04):
目前大部分都是通过拐点检测然后延时来做,基本还都是模糊控制方式。。。

网友:
基本检测拐点来推把,一般采用采样?

网友:
PSR 目前有一大盲點 ..當進入 burst mode , 要省電就是 不打 gate clock .
完全不知道 2次側..萬一發生 second side heavy load ??
因為無法 sample ..

目前有廠商2次側加 ic  ..但增加 cost  還不如改回 ssr .
總之 psr  目前很熱 .但是 ..技術還太突破 .

通过拐点检测然后延时来做,基本还都是模糊控制方式
=> 有些家是不斷 sample /compare 去找出拐点

最笨的是 delay ..但此法最不準 因為 dcm ccm 都不同 ,雖然大家都一直說 psr 只會在dcm
但是 還有有ccm 的 psr .

模糊控制方式 => ??
我聽說有些是 算斜率 很多都是有 patents . 還有的是 zero cross 後在算 .
但是 得看差多少 ??
psr 要夠準  得時間抓得剛好 ..

至於拐点检测方式  ..萬一拐点是很慢很慢 ??  有沒有可能 ?  當 lc 不同時
不但會有 noise  拐点也會變 .
或 拐点前出現 noise ??
否則psr 怎會讓人麻煩 ..因為 不同家 system 配出來
可能不同 ..

网友:
回复 网友A:

    PSR天生就有很多弱点,而且都是低成本应,低端应用。其实没有必要那么准的,再怎么想办法也不如SSR准,何必呢。。而且SSR现在成本也是越来越低了。。。

网友(2014-01-04):
回复 网友B:

    PSR 目前太多人做

聽說IWAT 新芯片開始做CCM mode ??

有人聽過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倒没有,我只听说diode把iwatt收购之后,主要方向还是在LED照明这块。至于PSR 做CCM,不知道目的为何?

网友:
CCM 大瓦的
目前小瓦一堆 linear ,  阻容價格濫到連芯片都無法比..特別是阻容 ..
消費者跟本無法知道有沒有芯片 ..

便宜第一

网友(2014-02-12):
终极悍将

网友(2016-03-04):
其中的CAD程序打开CAJ

网友(2022-05-01):
PSR is not easy to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