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roteus和keil联调。。

楼主(2010-05-28):
最近在学习单片机,请问大虾Proteus7.1怎么和keil4联调?。。。。。。。。。。。。 大家踊跃讨论。。

网友:
你用这个软件把两个软件安装好之后配置一下啊,网上很多啊!!

网友:
网上很多,你查一下!!

网友(2010-09-28):
上面传的驱动程序,安装一下就行了

网友(2011-02-28):
回复 网友A:

    好啊,找了好久哦

网友(2015-11-20):
Proteus和keil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