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毕设求助(增益自举运放侧键建立时间产生震荡了)

楼主(2010-05-28):
rt,快答辩了,增益自举运放测建立时间产生震荡了,不知什么原因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moz-screenshot.png主运放和辅助运放都是折叠式共源共栅级的结构
闭环增益约为100db,UGB约为740Mhz
开环UGB为820Mhz左右

运放的闭环增益和相位裕度

运放的闭环增益和相位裕度

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时测得的建立时间(产生震荡了)

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时测得的建立时间(产生震荡了)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高手都不上坛子了吗

网友(2011-07-11):
我看看,貌似有点熟悉

网友:
你两个辅助运放的UGB是多大?看看bult的那篇文章啊(你的闭环增益有100db啊。。。)

网友A(2014-02-20):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我现在在学习这种运放的做法,但是在辅助运放那块我碰到了问题(就是提高增益的运放),主运放和辅助运放也都是采用折叠式CASCODE结构,在辅助运放的时候  我用这个,文章里面说VNC用来控制输出共模电平。我想问的是我用这个结构的时候需不需要给辅助运放加上共模反馈。     我用这个没加共模反馈的时候发现VNC并不能很好的控制住共模输入电平,我用传统的结构作为辅助运放的时候就是没有和两个输入并列的那个管子,然后给辅助运放加共模反馈固定输出电平,可是外面整个运放的共模反馈的建立又不行了,震荡了(我采用开关电容的CMFB)。写了这么多,主要就是辅助运放的VNC能很好的控制共模输入电平吗?辅助运放也需要共模反馈吗?
希望楼主回应我一下,真的很感谢,感谢!!!

网友B(2025-03-13):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前辈有答案了吗,现在遇到了和您相似的疑惑,Gain Boost辅助运放是否需要共模反馈,如果需要又以什么形式做CMFB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有答案了吗,现在遇到了和您相似的疑惑,Gain Boost辅助运放是否需要共模反馈,如果需要又以什么形式 ...

需要啊 有好几种我看,你可以多找点论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