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的启动问题

楼主(2010-05-28):
我现在用HSPICE仿真带隙的启动过程时,发现当电源上电时,无论是否采用自启动电路电路都能回到正常工作点,两者基本无区别,这是怎么回事啊,请高手指教,如何才能仿真出那个简并偏置点,谢谢。

网友:
启动电路的仿真是难点。有些电路的启动根本无法仿真,有时候基本上无法仿真。也有可能你的电路在零点的时候也是一个亚稳态,但是启动电路是一定要有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我是把某一点的初始电压值置为0使电路处于理论上的零点工作状态,然后把启动电路去掉,当电源上电时,电路还是还是回到回到正常工作的那个点,确实捕捉不到那个简并偏置点

网友:
请问你电路上电之前电源电压是零电位么?我仿真的时候加的零电位。
我用Spectre 仿真的,瞬态时没有启动电路就是启动不了啊 不知带H-spice瞬态能不能
建议楼主试试 Spectre。

网友:
这个跟仿真工具无关。
那个次稳态电压不一定是0,也可能是一个较低的值。

网友:
不知道你们相信不相信,我以前自己设计了一个带隙,用的是spectre仿真,一开始我并没有加启动电路,后来仿真的时候,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第一次仿真完成是 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三极管上没有电流通过。我想可能是电路稳定在等于0的点上了。于是我又仿真了一次,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这次电路正常工作了。而我什么都没有改。后来是尝试着跑了很多次,发现带隙工作和不工作的概论是一样的。这件事我现在也觉得纳闷。

后来 我改变了三极管射级的面积,换了一个模型。还把上面电流镜的尺寸加大了。然后再仿真,我发现这下,仿真的时候,电路总是可以稳定的正常状态。

其实后来我仔细分析,改了参数的电路是由于漏电流比以前大很多,这样。漏电流的存在使得简并点变得异常不稳定。不知道对不对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对,我仿的时候也遇到相同的现象
还有,我感觉即使仿真能自启动,但实际的电路不一定能自启动啊 求回答

楼主:
电路上电之前电源电压是零电位,就是加个斜波输入电压,从0V升到1.8V,在HSPICE瞬态仿真中仿真不出来那个亚稳态点,我用Spetre试试看,谢谢啦

网友:
启动电路是要加的,但不能总是靠仿真,应该做个IP基准来验证一下。

网友:
powerdown以后呢,如果不加启动电路还能起来吗?电源不变。

网友:
真是富人啊,这么多信元,哈哈,启动电路死活都要加的,免得电路不工作,仿真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
most bandgap ckts contain positive feedback structure - in normal bias point, the open loop gain<1, the ckt is always stable. But during power up, the gain can be higher than 1, and thus some could latch up - that's when you find the ckt is not working (actually it has op pts while two are stable).

It has been shown by Nelson and Wilson, later by Nishi and Chua, that in order for a ckt to possess multiple operating points, a (positive) feedback structure must exist after one simplify ckt by shorting voltage source/open current source/short or open resistors.

That theorem leads to many augment methods to find multiple operating points  numerically. Since no numerical method can guarantee finding all op pts, it's ckt designer's responsibility to check out the latch up condition: one must know how to detect multiple operating points through these methods; how to ensure only one op pt exists after adding leakage current.

网友:
有同样的经历

网友:
大家都相信,不用发几遍吧嘿嘿

网友:
主要是看主要节点的初始值是否正确。。

网友(2010-09-08):
靠漏电有可能能启动,但是漏电太小了,启动时间可能长达十几毫秒。
没人肯接受这么慢的启动。

网友(2010-10-12):
真的很好哎

网友:
仿真的并不可信,即使仿真每次都能启动,但制造出来就不一定能启动了,所以都必须要有启动电路,而且要在瞬态和直流扫描两种情况下多次run

网友(2011-06-28):
谁能告诉我的启动时间几百个毫秒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了

网友:
漏电流是有影响的。
有时候可以起到自启动的作用

网友:
start up circuit is a must for bgr.
offset is the key reason why  can lead to "can start" or " can not start" .
1. if offset of the opa in bgr >0, it may help the start.
2. if offset<0, it will happen "can not" start.

So you should have the start circuit

网友(2011-09-28):
    说反了吧,offset>0的话bgr肯定无法启动

网友:
没有启动电路,就算仿真没有问题,也不能说明什么,老老实实做上就是了

网友:
能区分出仿真和实际电路的不同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网友:
在out到GND 加入Vdc Sweep DC 当Iout=0 时,即为简并点

网友(2014-08-07):
感觉没有区别呀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2019-04-04):
不管怎样我觉得启动电路还是要加加加上的,漏电那个让我学习了一下,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