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里差分信号怎么进行串并转换

楼主(2010-05-29):
我现在用的是cyclone系列的FPGA,现在有一对差分数据从FPGA差分管脚对输进来,想用FPGA进行串并转换,请教哪位高手差分信号在FPGA里怎么转换成单端信号啊,因为只有单端信号才能做串并转换吧,谢谢啦

网友:
模拟的时候差分转单端后再ADC采集

楼主:
没太明白啊,差分信号输入到FPGA管脚上了,还哪来的AD转换啊,你的意思是说要用专门的芯片进行差分变单端信号的转换吗,我想问的是在FPGA里能不能直接转换

网友:
用BUFDS和SERDES自动实现转换。

楼主:
楼上的大哥能否说明白一点,小弟刚入门,BUFDS和SERDES?还没有用过呢,是fpga自带的模块,像PLL一样可以直接调用吗

网友:
同问,我也新手,~

网友:
CYCLONE上面有自带的LVDS标准的接收模块,可以直接调用,然后LVDS接收模块输出来的就是单端信号哈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FPGA做LVDS输入输出转换,还没彻底搞明白。。。

网友:
记得是叫ALTDDIO的模块里的,你在Quartus II 那个core生成工具里找一下,
有输出与输入两类,注意做一下仿真,输入的高位数据与低位数据刚好是反着的,如果你仿真时把一个数据先用输出CORE输出,再用输入CORE接进来,你会发现这一点。

楼主:
多谢了,明天去找找看,昨天在Quartus里找了一上午也没有发现,郁闷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