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后仿真问题

楼主(2010-05-29):
在用Modelsim做后仿真是,为什么提示memory有问题,之后软件直接打不开,一打开就提示:Fatal License Error : unable to checkout a viewer license necessary for use of the Modelsim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Vsim is closing.
请教了!

网友:
最可能的原因就是license问题,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打开了多个modelsim窗口,其他的还要具体分析。

网友:
把所有的modelsim window都關閉,
然後再試試.

楼主:
电脑重启之后似乎好了,不过仿真一旦设置不对,软件又会崩溃!

网友(2010-09-07):
好像够呛啊!!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