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4 lic still not work

楼主(2010-05-29):
Hi, all

i've downloaded the ic613 patch from http://www.eetop.cn/bbs/viewthread.php?tid=164488&extra=&highlight=ic6&page=1

but, after patch done, i still can not start up the license file by using lmgrd.

Here's the lmgrd log:
20:01:11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0.8.6.0 build 54361 i86_re3) started on localhost (linux) (5/29/2010)
20:01:11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7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20:01:11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20:01:11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macrovision.com
20:01:11 (lmgrd) License file(s): /EDA/license/cadence.lic2
20:01:11 (lmgrd) lmgrd tcp-port 5280
20:01:11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20:01:11 (lmgrd) Started cdslmd (internet tcp_port 32813 pid 8585)
20:01:11 (cdslm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0.8.6.0 build 54361 i86_re3
CADENCE_ERROR_MSG:       Invalid license code for FEATURE "100" with code "5D66950377524F5A8349". Ignored.
CADENCE_ERROR_MSG:       Invalid license code for FEATURE "111" with code "5D9685D36F5050568451". Ignored.
CADENCE_ERROR_MSG:       Invalid license code for FEATURE "11400" with code "FDF6F50395CB360670C3". Ignored.
CADENCE_ERROR_MSG:       Invalid license code for FEATURE "12141" with code "0D36F50393CC390074C7". Ignored.
CADENCE_ERROR_MSG:       Invalid license code for FEATURE "12500" with code "FDE6E5B397C7390073C7". Ignored.
.... ...

Here's the lic file sample:
SERVER localhost ANY 5280
DAEMON cdslmd /EDA/cadence/ic614/tools/bin/cdslmd
FEATURE 100 cdslmd 10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5D66950377524F5A8349 HOSTID=ANY \
        SIGN2=5D66950377524F5A8349
FEATURE 111 cdslmd 10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5D9685D36F5050568451 HOSTID=ANY \
        SIGN2=5D9685D36F5050568451
FEATURE 11400 cdslmd 10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FDF6F50395CB360670C3 HOSTID=ANY \
        SIGN2=FDF6F50395CB360670C3
FEATURE 12141 cdslmd 10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0D36F50393CC390074C7 HOSTID=ANY \
        SIGN2=0D36F50393CC390074C7
FEATURE 200 cdslmd 10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5D46951378534F57824C HOSTID=ANY \
        SIGN2=5D46951378534F57824C
FEATURE 206 cdslmd 10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5DA685D3724D5751824C HOSTID=ANY \
        SIGN2=5DA685D3724D5751824C
FEATURE 207 cdslmd 10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5DD695136F4A5F50824C HOSTID=ANY \
        SIGN2=5DD695136F4A5F50824C
FEATURE 21060 cdslmd 10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0D16F5B394C8460171C6 HOSTID=ANY \
        SIGN2=0D16F5B394C8460171C6
FEATURE 21400 cdslmd 10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FDD6E59398C4360371C6 HOSTID=ANY \
        SIGN2=FDD6E59398C4360371C6
FEATURE 21900 cdslmd 10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EDC6E5F3A9C144FE71C6 HOSTID=ANY \
        SIGN2=EDC6E5F3A9C144FE71C6
FEATURE 21920 cdslmd 10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EDC6E5D3A9C144FC71C6 HOSTID=ANY \
        SIGN2=EDC6E5D3A9C144FC71C6
FEATURE 26000 cdslmd 10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0D168563A1CFCB0278BE HOSTID=ANY \
        SIGN2=0D168563A1CFCB0278BE
FEATURE 251 cdslmd 10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5D7675A35C4D3C037FB8 HOSTID=ANY \
... ...

What's the problem with the patch?
Can someone provide me the worked patch with IC614.

楼主:
BTW, in order to run skf in my RHEL 4.7, i changed the skf file with this one: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71890-1-2.html

楼主:
OKay, problem solved~
DO not use lmgrd to startup the floating license.
Use node locked license, and setenv for LM_LICENSE_FILE

网友:
不知道啊,来学习的~~~~~~~

网友(2010-08-27):
lz, 请问你是用的610中的lmgrd吗?就做这一点变化,就解决了问题?

网友:
some one plz give some details for installing ic614 , i am try from a moth not getting the start , i am using rhle4 as ,

i am not getting following

base install:
- install license server from ic610 or assura314, use the included
  lic-file (gives the well known license error for Capture and
  Cadence_3D_designer) license server must be version 10.8.5 or
  below , 10.8.6 from ic614 does not accept the old license !!
  lmgrd -v prints out the license server version

- install ic614 , skip the license server installation

网友(2011-02-17):
学习了,正准备自己安装。

网友(2011-07-28):
   "DO not use lmgrd to startup the floating license." 这个怎么实现啊?
另外我更新到6.14.005 的时候,就没有地方问我要不要更新SERVER.....什么地方设置这个?

最后,是否可以更新到IC6.14.512 的HOTFIX? 这个PJ还能用吗?

多谢!

网友(2012-01-19):
回复 网友A:

"OK, problem solved~
DO not use lmgrd to startup the floating license.
Use node locked license, and setenv for LM_LICENSE_FILE"

If you could elaborate on this I would be able to catch up some sleep It may be simple but I do not know how. Could you write down those two lines as examples.

IC614 insisting (without any option during installation) to update license server and at the end nothing works for me even after I patch  -- IC610 works though. How to get around that?  Is there a way to put back license generator to older version? How. Please help.

Thank you in advance.
“好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不要使用lmgrd来启动浮动许可证。
使用节点锁定的许可证,并为LM_LICENSE_FILE的setenv“

,如果你能精心在此,我将能够赶上睡觉:)它可能是简单的,但我不知道如何。请问你写下这两条线作为例子。

IC614(在安装过程中没有任何选项)坚持更新许可证服务器,并最终不了了之甚至对我的作品后,我的补丁 - 虽然IC610工程。如何解决?有没有办法把牌照发电机旧版本吗?如何。请帮助。

预先感谢您。

网友:
回复 网友B:

use older lmgrd

During installation IC614 insisting (without any option) to update license server. Otherwise it stops without any option kicks out. At the end nothing works for me even after I patch. I have managed to successfully installing  IC610 though. How to get around installing ic614 without updating license server?  Is there a way to put back license generator to older version after everything installed? How. Please explain. I could not figure it out last three weeks and losing a lot of sleep over it. From following this forum I knew you are knowledgeable and managed this task well.

Also I installed MMSIM10.1 but it updated license server even a newer version. I need to set only cdslmd back to lower version without effecting installed software but how?

Thank you in advance.

在安装过程中坚持IC614(不带任何选项)更新许可证服务器。否则,它会停止,不带任何选项踢了。在最后即使我修补后没有我。我已经成功安装IC610虽然管理。如何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安装更新许可证服务器ic614?有没有办法放回许可发电机旧版本,安装后一切吗?如何。请解释。我不能过去三个星期,失去了很多睡眠。从下面的这个论坛,我知道你有知识和管理任务。

另外,我安装MMSIM10.1但即使是较新的版本更新许可证服务器。我需要设置只cdslmd回低版本,但不会影响已安装的软件,但如何呢?

预先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