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C安装求助!高手请进!谢谢!

楼主(2010-05-30):
我在linux下把DC安装后,最后设置环境变量,网上说打开用户目录下的.bashrc文件(或是.cshrc)”,由于对linux我就是菜鸟,请问:用户目录是哪个?这个.bashrc文件怎样能看到? 谢谢!!! 不胜感激!!!

网友:
直接进home目录,然后在终端打进去vim .bashrc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bashrc应该是已经存在了吧,但是,我用ls -a 并没有在/home下找到;我在root下面发现一个.bashrc;  .bashrc在不同位置是不是作用不一样吗,还是整个linux里面只有一个.bash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