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线求助】煎熬啊!DC安装了三天,到最后又出错,求助高手

楼主(2010-05-30):
安装DC安装了三天,最后在终端输入:dv&,结果显示下面的错误提示,请高手指点,是哪里出错了?是license没制作好?还是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抑或是……?不胜感激!!!

[rootlocalhost bin]# dv&
[1] 4166

[root@localhost bin]#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Vision ' because:
Error: This site is not licensed for 'Design-Vision'. (SEC-51)
Please contact  at root@localhost, who is
your local Synopsys license administrator for Synopsys site 000.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Analyzer ' because:
Error: This site is not licensed for 'Design-Analyzer'. (SEC-51)
Please contact  at root@localhost, who is
your local Synopsys license administrator for Synopsys site 000.

Fatal: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enabled : Design-Vision, Design-Analyzer. (DCSH-10)

[1]+  Exit 255                /usr/synopsys/B-2008.09/bin/design_vision

楼主:
在终端输入 lmli2 后,查看license的启动信息如下:

18:17:59 (lmgrd) -----------------------------------------------
18:17:59 (lmgrd)   Please Note:
18:17:59 (lmgrd)
18:17:59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8:17:59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8:17:59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8:17:59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18:17:59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8:17:59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8:17:59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8:17:59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8:17:59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8:17:59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8:17:59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8:17:59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8:17:59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8:17:59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18:17:59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18:17:59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18:17:59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18:17:59 (lmgrd)
18:17:59 (lmgrd) -----------------------------------------------
18:17:59 (lmgrd)
18:17:59 (lmgrd)
18:17:59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18:17:59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18:17:59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18:17:59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在线等待! 不胜感激!!!

楼主: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2012-07-27):
哥哥,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用installer v2.2装的,设置完环境变量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非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