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仿真一秒以上的程序?

楼主(2010-05-30):
请问大家当用modelsim或quartus自带的工具仿真时 若要仿真10S或者更长的时间 为什么仿真不出来?  而且需要的时间很长?
在quartus中end time设置基本上超过ms级就要等很长时间了 更何况是s级的
有没有更好的仿真秒级的方法呀?

网友:
或许形式验证工具可以解决吧,一般仿真上如果遇到秒级的,都是到FPGA上实验调试了。

网友:
仿真工具是都是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算仿真信号数据的,如果逻辑比较大,每个单位时间算得都会比较久,跑10S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FPGA来验证了

网友:
Quartus的仿真时间可以通过ENDTIME 调整,但是这样的仿真时间会比较长

网友:
可以,只是时间问题。买几台NB电脑,丢下去跑,然后你就可以去睡觉了,呵呵,开个玩笑。
或者如楼上讲的,直接上FPGA,当然这个比较靠谱,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不幸有bug,FPGA要debug就痛苦了,要是那种跑几个小时才出现的bug就疯了。

网友:
嗯,没有错,不过那种几个小时才出现的bug也许仿真也无法解决呢。

网友:
后仿一次需要一周的人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