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delsi工具箱的问题

楼主(2010-05-30):
有用这个工具箱设计过sigma delta ADC的同学么?

我在mex simulateDSM.c时遇到问题,simulateDSM.c(363) : error C2371: 'mexFunction' : redefinition; different basic types

我修改simulateDSM.c中mexFunction的定义,使与mex.h中的mexFunction定义相同:
void mexFunction(
    int           nlhs,           /* number of expected outputs */
    mxArray       *plhs[],        /* array of pointers to output arguments */
    int           nrhs,           /* number of inputs */
    const mxArray *prhs[]         /* array of pointers to input arguments */
);

然后mex可以通过

但是在执行v=simulateDSM()时,v出来的值都是-1

请问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么
应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ok, I can't fix it with Matalb and C
so I rewrite it with Matab
it works

网友(2011-03-18):
牛叉,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我估计是64位系统造成的

网友(2011-05-21):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谢谢~

网友(2011-08-17):
楼主:
    您好!
    最近我在用Delta-sigma工具箱,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主要和64位的操作系统相关。32位的系统自带了LCC编译器,所以没问题,但现在还没开发出兼容的64位LCC编译器。
    纠结。
    我必须要用64位的操作系统做计算才行。
    不知道楼主在64位系统的情况下,把问题解决了么?
    万分期待,日夜盼望您的回复。
    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您好!
    最近我在用Delta-sigma工具箱,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主要和64位的操作系统相关。32位的系统自带了LCC编译器,所以没问题,但现在还没开发出兼容的64位LCC编译器。
    纠结。
    我必须要用64位的操作系统做计算才行。
    不知道楼主在64位系统的情况下,把问题解决了么?
    万分期待,日夜盼望您的回复。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