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LVS时网表中或非门的输入网络和版图中的网络不一致,怎么办啊?

楼主(2010-05-30):
小弟最近用astro布线,在用assura做LVS时,发现网表中或非门的输入网络和版图中的网络不一致,应该是布线过程中astro自己把或非门的输入脚网络调换了,虽然不影响逻辑,但是我做LVS时老报错,我想问的是有没有办法使布线后输出的网表和版图中网络关系一致。如果有人知道,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做LVS的工具应该是有选项的,可以调换等效输入端口,设置好应该可以了吧

楼主:
哦, 这样的啊, 我试试看吧。 谢谢了!

网友:
我用encounter布线后版图中的管脚被全换了,导致LVS没一个匹配的,LZ有没有找到设置方法啊

楼主:
呵呵,我也是刚刚学,煎熬中。。。

网友:
LVS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LVS option :
"recognize gats ALL"  兄弟们,悲剧了

网友:
是啊  正如楼上所说,把recognize gats ALL 修改一下, all改写成NO

楼主:
问题解决了。选all 和 simple 没有错误,如果选turn off的话会报告一些 Incorrect Nets。
还是calibre好用啊!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astro改了网表后却又不输出改过后的网表,要不然也就没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