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fpga)

楼主(2010-05-31):
现在我想设计一个ad输入,da输出的板子。
总的流程是这样确定的:ad芯片输出信号到高速fpga,再到大容量fpga,接着再到一片高速fpga,然后输出给da芯片。
具体要求:ad输出信号的频率达500M,经过高速fpga后输出250M给大容量fpga。其中ad输出的是lvds信号。
我想问的是高速fpga输出的250M信号处理成lvds信号呢?还是普通ttl信号,该怎么实现?

网友:
LVDS信号好
做个扰码 然后接收端解码 数据提取时钟

网友:
一块FPGA不能实现么?用3块有点麻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选择高端一点的片子的话,确实一片也能实现。不过可能很难调试吧

网友:
用一片高端FPGA芯片,加上一片片外FIFO,简单实用。

网友:
做成LVDS,同步输出时钟和数据即可,这样使用得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做成lvds信号的质量要好,不易受干扰

网友:
市面上有卖TTL和LVDS格式互相转换的芯片,直接买两片搭个FPGA做数据处理不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FPGA之间传输,时钟速率较高,数据多位宽时,公司一向采用LVDS源同步传输。
抗干扰能力比较强,且因为是源同步,建立保持时间比较好保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