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算法

楼主(2010-05-31):
因为还没入门 实在是困惑
听好多前辈说,做IC  算法很重要
可是什么是算法呢
我只学过Verilog,打算做IC设计。。。

楼主:
自己先顶   大家都说说啊

不胜感激

网友:
我觉得算法就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网友:
是很重要,,,

网友:
个人认为算法是编程的基础。

楼主:
我做过   基于FPGA的频率计设计,,,毕业设计做的。
很简单的,对于算法不是很理解。

是不是算法很重要是,因为一般的设计都很难 ,设计关键就是给了我新的题目后  构思出思路和实现方法。。。而这个就是算法 。。

楼主:
谢谢上面的同学的回答,非常谢谢

网友:
用数学语言对一个问题进行描述,然后在数学层面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认为是算法。然后在设计层面实现这个算法。

网友:
算法就是一种思想吧,编程其实很容易,用什么样的思想却是很费心的

网友:
这个算法的问题很复杂,我不是很明白,我觉得还算法是不是延时很很好控制,还要尽量快的执行速度。另外关于状态机的问题不是很懂,状态机和普通的算法相比哪一个更好一些。

网友:
算法比其他都重要

楼主:
算法  和状态机  什么关系呢

网友:
如果是正式做项目,公司里也许会有一个算法团队,他们会提供算法的。
算法就是程序实现的思路与些参数,比如你写个滤波器,那它是做什么用的,要滤多少频率,上下沿有多长等,这都可以用matlab实现,得到一组滤波器参数,然后再来想,你要用RAM还是寄存器实现,你的数据数据与时钟数据的关系,有多少资源可以复用,等等, 再就是写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