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libre lvs 电阻问题

楼主(2010-05-31):
请教:
      calibre lvs 时电阻不比较阻值的大小,而是比较schematic和layout上L和W的值,该怎么设置,急着救命,谢谢

网友:
lvs文件里面有设置
#define res_porperty other
中的other改为resistance
当然,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一句话,但类似,自己找一下
仔细看看lvs的执行文件就可以找到的

网友:
看有没有一个是设置成size的

网友:
在lvs rule中搜索property应该能找到,记得有trace property ....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查看一下你比较的电阻的model,将定义该器件的property修改为W,L,再找到该model的trace property,将trace property改为w和l即可
DEVICE element_name(model_name) *******[
property w,l
***
***
***
]
trace property R(model_name) w w 0
trace property R(model_name) l  l  0

网友:
lvs command file裡修改 #define

网友:
大兄弟,您悲剧了.....

网友(2013-07-23):
回复 楼主:

修改LVS的规则,减小精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