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ts encounter nondefault rule lef

楼主(2010-05-31):
nondefault rule encounter cts
1.我用的是encounter5.2版本,没有<cadence_soc>/share/fe/gift/scripts/userGenXWidthNDR.tcl,请问能使用nondefault rule吗? 我自定义了一个NDR的lef,但是在route时,报告错误,找不到我定义的nodefault rule .请指点。

网友:
那这个没办法啊 如果你真想改变时钟树布线的金属宽度 可以在CTS的时候先修改LEF 布完时钟线后再把LEF改回去 我想这样应该可以

楼主:
必须要有<cadence_soc>/share/fe/gift/scripts/userGenXWidthNDR.tcl,才能使用nondefault rule吗? 我自定义了一个NDR的lef,并且放在了tech.lef里面,CTS时时可以认出我的NDR的,但是route时就找不到NDR rule 了,真奇怪。

大侠的办法很好,但是中间可改变LEF文件吗?难道我route clock net 以后,退出来,再切换到默认的lef,再route signal。

再请教大侠一问啊: encounter 中wroute 和nanoroute ,哪个更好?? 小弟以前用ICC ,Zroute很棒啊。现在要做一个encounter f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