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子材料与元器件(电子技术专业)-清晰大图pdf-中文书籍

楼主(2010-06-01):
电子材料与元器件(电子技术专业).part05.rar

电子材料与元器件(电子技术专业).part01.rar

电子材料与元器件(电子技术专业).part02.rar

电子材料与元器件(电子技术专业).part03.rar

电子材料与元器件(电子技术专业).part04.rar

楼主:
..................

电子材料与元器件(电子技术专业).part10.rar

电子材料与元器件(电子技术专业).part06.rar

电子材料与元器件(电子技术专业).part07.rar

电子材料与元器件(电子技术专业).part08.rar

电子材料与元器件(电子技术专业).part09.rar

网友(2011-02-21):
内容简介回到顶部↑本书从职业教育的发展实际出发,贯彻落实“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职业教育办学指导思想,结合有关的职业资格标准和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标准,立足于少理论多实际,着重从使用者的角度,介绍基本及新型的电子材料、元件与器件之分类、结构、性能、主要参数、品种型号、检测方法和典型应用。
全书共分十章。主要介绍电子材料及各种类型的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半导体显示器件、电声器件、谐振元件及开关与接插件等。书中每一节末尾均配有适量的习题、供学习者思考。
本书涵盖面宽,图文并茂,内容浅显,文字简练,通俗易懂。可作为职业院校、技工学校教材,也可作为从事有关电子专业的生产和维修人员的培训教材及电子技术爱好者的自学参考书。

目录回到顶部↑第一章 常用电子材料 1
第一节 常用线材 1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1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2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7
第二节 绝缘材料 7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8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8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13
第三节 磁性材料 13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13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13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17
第四节 常用工具、仪表、器材 18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18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18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24
第五节 电池 25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25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26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30
第二章 电阻及电阻元件 31
第一节 电阻器 31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31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32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40
第二节 电位器 41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41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41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46
第三节 敏感电阻器 46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46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47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50
第三章 电容及电容元件 51
第一节 电容器概述 51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51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52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56
第二节 固定电容器 56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56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57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63
第三节 可变电容器 63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63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64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66
第四章 电感及电感元件 67
第一节 电感元件的基本知识 67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67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68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70
第二节 电感器 71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71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71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73
第三节 小型变压器 74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74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74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77
第五章 半导体分立器件 78
第一节 二极管 78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78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78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82
第二节 特殊二极管 83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83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83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86
第三节 三极管 86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86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87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91
第四节 场效应管 92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92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92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96
第五节 晶体闸流管 96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96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97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99
第六节 光敏器件 100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100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100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103
第六章 集成电路 104
第一节 集成运算放大器 106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106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106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107
第二节 数字集成电路 108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108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108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111
第三节 功能集成电路 112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112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112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118
第四节 集成稳压器 118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119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119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123
第五节 无线遥控器 124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124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124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127
第七章 半导体显示器件 128
第一节 发光二极管 128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128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128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131
第二节 LED显示屏 131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131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132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136
第三节 液晶显示器 136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136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137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141
第八章 电声器件 142
第一节 扬声器 143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143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143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145
第二节 耳机和蜂鸣器 146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146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146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150
第三节 传声器 150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151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151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154
第九章 谐振元件 155
第一节 石英晶体 155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155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156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159
第二节 滤波器 159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159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159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162
第十章 开关与接插件 163
第一节 普通开关 163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163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164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166
第二节 智能开关 167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167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167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169
第三节 常用接插件 170
第一部分 实例示范 170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170
第三部分 课后练习 173

网友(2012-01-19):
太好的集出书了,十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