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在上电启动时,输出有一个大毛刺,影响稳定吗?

楼主(2010-06-01):
其实就是过冲,之后就稳定了,不知道在实际情况下会不会引起振荡;我看有的
文献的vref的上电波形也是最后有一个过冲振荡,随后又稳定了,这种情况对实
际有没有影响,能可靠工作吗?

网友:
你先区分一下这个过冲是真正电路造成的还是模拟器造成的,用不同的模拟办法(尤其是Trap或者Traponly)试试。如果有过冲就应该小心的检查一下这个行为会不会对其他模块造成影响了,如果有影响就应该多加一个BGOK的信号让其他电路在bandgap过冲的时候不开始工作。

网友:
2# wind2000sp3 弱问BGOK是什么模块~~小弟新手~谢谢啦

网友:
bgok实际上就是power on reset

网友:
在基准输出加一个低通滤波器,应该能解决这个过冲问题。

网友:
如果你的基准phase margin足够,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放大器在闭环应用的时候才需要考虑稳定性

网友:
习惯我们在BGR电路后面加一个简单的判断电路,当BGR启动正常后,后级电路才进入工作状态,可以用来避免带隙启动过冲的影响。

网友:
习惯我们在BGR电路后面加一个简单的判断电路,当BGR启动正常后,后级电路才进入工作状态,可以用来避免带隙启动过冲的影响。
引用 网友A:

that's the usual way~~

网友:
电源上升多快?
基于你bgr的结构,overshoot也可能是很正常的,
顺态上有ring吗?
如果运方不稳定,很多时候能看到一段时间的ring.

网友(2010-07-01):
我的想法是加BG-OK 只要上电时候电压过冲不太大就行了吧

网友B:
加一个RC滤波就行了,过冲会对衬底注入一个电流,存在可靠性问题

网友:
那个不是因为启动才导致的过冲的吗?

网友(2012-10-31):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说过冲对基准源本身工作没有影响哟?

网友(2015-06-14):
需要考虑稳定性

网友(2018-03-19):
习惯我们在BGR电路后面加一个简单的判断

网友(2023-07-25):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RC滤波就行了,过冲会对衬底注入一个电流,存在可靠性问题

你好,请问过冲为什么会对衬底注入一个电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