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求助 cml file does not exist

楼主(2010-06-01):
不知道为什么。。。。  不能仿Verilog a的文件。 调用了.va 文件。 软件应该没问题,因为仿真其他的(不调用va的sp文件)都可以出结果的。 调用的.va也是没问题的,因为是软件自带的代码。下面是编译结果。
****** HSPICE  --  A-2007.09  32-BIT    (Aug 28 2007) 10:01:25 06/01/2010 winnt
  Copyright (C) 2007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Unpublished-rights reserved under US copyright laws.
  This program is protected by law and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found in:
    D:\Program Files\hspice2\license.txt
  Use of this program is your acceptance to be bound by this
  license agreement. HSPICE is the trademark of Synopsys, Inc.
  Input File: e:\veriloga\mem2\resistor.sp
  lic:
  lic: FLEXlm: v8.5b
  lic: USER:   Administrator        HOSTNAME: cybertro-6ef6c0
  lic: HOSTID: "002564d50ad0 005056c00001 005056c00008" PID:      7656
  lic: Using FLEXlm license file:
  lic: D:\Program Files\hspice2\hspice200709.lic
  lic: Checkout 1 hspice;  Encryption code: AD47C1C891DA5D596A45
  lic: License/Maintenance for hspice will expire on 31-dec-2020/2007.9
  lic: NODE LOCKED license on hostid "002564d50ad0 005056c00001 005056c00008"
  lic:
Init: read install configuration file: D:\Program Files\hspice2\meta.cfg
Init: hspice initialization file: D:\Program Files\hspice2\hspice.ini
     During .hdl command processing, loading Verilog-A modules from
            'e:\veriloga\mem2\resistor.va'.
hsp-vacomp:
hsp-vacomp: Invoking the Verilog-A compiler for 'resistor.va'
hsp-vacomp:  lic:
hsp-vacomp:  lic: FLEXlm: v8.5b
hsp-vacomp:  lic: USER:   Administrator        HOSTNAME: cybertro-6ef6c0
hsp-vacomp:  lic: HOSTID: "002564d50ad0 005056c00001 005056c00008" PID:      10984
hsp-vacomp:  lic: Using FLEXlm license file:
hsp-vacomp:  lic: D:\Program Files\hspice2\hspice200709.lic
hsp-vacomp:  lic: Checkout 1 hspiceva;  Encryption code: AD47C1C891DA5D596A45
hsp-vacomp:  lic: License/Maintenance for hspiceva will expire on 31-dec-2020/2007.9
hsp-vacomp:  lic: NODE LOCKED license on hostid "002564d50ad0 005056c00001 005056c00008"
hsp-vacomp:  lic:
hsp-vacomp: Synopsys HSPICE Verilog-A Compiler Version 1.46.071907.
hsp-vacomp: Copyright (C) 2005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hsp-vacomp:
hsp-vacomp:  lic: Release hspiceva token(s)

** error **
During Verilog-A Device processing:
    CML file does not exist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hsp-model-cache\1.46\e\\veriloga\mem2\\lib.win32\resistor.cml'

               ***** job aborted
  lic: Release hspice token(s)

谢谢了!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求助啊。。。。。。。。。。。。。 大牛帮一下啊

楼主:
莫有人帮忙啊 莫有人啊 莫有人。。。。

网友(2010-10-19):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但有的.va可以仿真,有的.va却不行。请牛人解释下,想想

网友:
好像是 输入输出信号没有说明其电器特新吧

网友(2020-10-29):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之前用老电脑能跑出来,现在换了一台新的电脑重装了spice竟然就不行了》

网友(2021-09-30):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