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比较器负载采用倒比管的原因以及输入对管不对称

楼主(2010-06-01):
现在有一个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比较器,它的负载采用倒比管,并且输入对管也不对称,比例是1:20,而且尺寸也不一样,是1:2,请问这样设置的原因是什么?急

网友(2010-08-12):
输入管不对称可以产生固定的offset
倒比管rds大

网友(2012-05-08):
但是好像是比较器是offset越小越好!后面加那么大的电阻干什么用呢!一般是不是应该加一个电容!

网友:
带固定Vos电压的比较器的翻转点为vref+Vos,可以用来进行差值比较,检测两输入的差值,但是精度不高

网友:
在NXP的class D功放里也见过不对称差分对

网友(2012-07-25):
嗯吾也是在nxp的片内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