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2009安装后不能用

楼主(2010-06-01):
装的是2009.03, 系统是新装的。装完系统之后再装HSPICE 按照步骤一步步来。装完了之后试用仿真,点simulate 一点反应都有,连个报错信息都没出现,什么都没有执行。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顶,高手解答

网友:
你电脑使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
如果是WINDOWS就会出问题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同问

楼主:
是WINDOWS啊,为什么啊!!!那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顶望高手解答!!!!!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2008 版本有 Avanwaves  图标, 在2009 怎么没有了,而且 waveview 也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14# yanglq hspice2009用的是spice explorer.要在设置中自己指定到spice explorer安装目录。

网友:
请问 如何 在设置中 指定 spice explorer 目录? 我在configuration 中设置如下, 还是不行? 请指点

网友:
configuration里面设置你的绝对路径(好像你的设定没有问题)
从你的Edit SL等都亮着来看,你应该仿真过了,都有仿真文件了,没理解你说的还有什么问题?
我在WIN 7 下跑2009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我的问题请解答顶望高手解答!!!!!

网友:
2009 仿真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的控制面板中没有 2008 的Avanwaves 按钮, 仿真的图形调不出来,只有waveview , 但waveview 是不能用的。2008 的控制面板如下

网友:
感谢大家支持, 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0-10-06):
我的装了说一个runlvl要=0,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出来个搅局的。。。
   问题是edit LL , SL都不亮该怎么办呢?
   点完simulate以后一点反应都没有,什么文件都没有生成,也没有error information

网友:
hspice能仿真什么样的工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10-12-17):
不太明白

网友(2016-06-1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是,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