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充电机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0-06-01):
问题一:充电机风扇为什么不转? (必须修好后再使用)

原因:1、指示灯及充电均正常,这时可能是风扇供电线路断开或风扇损坏。

原因:2、风扇转速慢或时转时停,可能是风扇失油或供电线路接触不良。
解决方法:检修线路,加润滑油或更换风扇。

问题二:充电电流指示灯为什么忽亮忽灭?
原因:1、交流输入电压不稳造成的,不影响充电。

原因:2、充电线路接触不良。
解决方法:检修充电线路。

问题三:充电机充电电流指示灯开始亮的多,为什么亮的越来越少?

原因:开始电瓶电压较低,充电电流较大(亮灯越多充电电流越大),随着电瓶电压升高,2~3个小时后电流逐渐降低,指示灯逐个熄灭,这属于正常的变化规律。

问题四:为什么所有的灯都不亮?

原因:1、如果风扇转,说明是指示灯电路的故障。
解决方法:检修或更换指示灯电路。

原因:2、可能是保险丝烧断,或220V插座无电或接触不良。
解决方法:检查更换保险丝,用万用表检测插座是否有电。

问题五:为什么充电10时小时后(电已充足)还亮1~2只灯?

原因:因为前半夜用电高峰电压偏低,所以充电档位调的偏高,到后半夜电压升高而使电流增大。另外,充足电转入浮充后还有1-3A的电流。
解决方法:睡觉前最好检查一下电压和电流,如果发现充电机灯亮的偏多,应向降的方向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