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s Corner, 125度下,增益下降25dB正不正常?

楼主(2010-06-01):
全差分运放,tt Corner下直流增益90dB;ss Corner 125度下,直流增益只有65dB。偏离是否太大了?一般的corner有这么大的偏移吗?

楼主:
补充一下:全差分,折叠共源共栅运放

网友:
有管子工作在线性区了,当然不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问题!3x

网友:
电压余度留得不够大  虽然这是极端情况  但是每个人都不应该在设计中玩骰子

网友:
gain drop so much, must be cascode transistor goes into linear region

网友(2010-08-03):
嗯。有道理。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对,细心检查下modle

网友(2011-01-03):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问下,每个管子的Vdsat设为多少合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输入管100mv  其他管200-300 尾电流400mv  你的约束条件是输入范围

网友:
基本上溫度上升會導致Vt增加,gm本質上也會下降,所以在設計之中除了本來啟動電壓空間就該設計稍微大一點以符合高溫狀態中每顆電晶體都是正常操作以外,本來在高溫中的gm參數值就會比較低(電流比較低),若真需要考慮到溫度補償問題,可以使用正溫度係數之電流源,在溫度升高時額外挹注電流源額外電流以維持原有設計值之gm,有很多論文在討論這種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