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如何才能将一段视频转化成二进制的文件呢

楼主(2010-06-01):
请教各位大虾!我如何才能将一段视频转化成二进制的文件呢?我会将这二进制文件读入testbench,作为一款解码芯片的输入?麻烦大家集思广益啦!!

网友:
电脑上的视频本来也是数字信号啊,不都是二进制的

网友:
呵呵,这问题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视频文件就是按照二进制存放的。你做testbench的话是要不是要转成txt呀?

楼主:
4# huangchangsandy 是的!

网友:
按我的理解,楼主的意思是要把视频存成解码后的二进制文件,也就是相当于多幅RAW图片组成的视频,这个可以用Matlab来做,当然有些编码Matlab是不支持的。Verilog可以支持对二进制文件的读写,不需要转换成“txt”文件。

网友:
#mj1029说的有点意思

楼主:
6# mj1029 其实就是把CVBS信号转换成二进制码,然后保存成.txt文本。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0-07-08):
数字视频是TS流,它的存放使用的是bin文件,hex mode.  lz可以使用vc将它转成testbench可读的txt文件。

网友:
C语言 有位 操作~~  按位读取,转成ASCII码 存成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