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一个CALVIEW.CELLMAP的问题

楼主(2010-06-01):
我使用的是SMIC MIX0.18的工艺,工具是CADENCE和CALIBRE
但是SMIC没有提供相应的CALVIEW.CELLMAP,所以我就自己写了一个CALVIEW.CELLMAP的文件
问题是:我写的这个文件里在CALIBRE PEX后弹出的设置框确定后CIW并没有报错,但是生成的电路却没有相应的PIN,不知道是不是我写的CALVIEW.CELLMAP有问题?如果是的话,需要在哪里进行修改?如果能够提供一个CALVIEW.CELLMAP关于PIN的格式就更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你可以试下把pin的名字全部改成大写再提取试下,不过如果之前已经提取过一次,得先把template目录下的stl文件给删了然后再提取 1# haiwang

网友(2011-05-26):
run pex之后,弹出 "calibre view setup" 这个对话框,设置好后,点“OK”,不会出现 PIN 配置那个对话框。 应该是之前已经定义好了cellmap,可是我不想用默认的。  如果想自己设 cellmap的话,在哪里设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run pex之后,弹出 "calibre view setup" 这个对话框,设置好后,点“OK”,不会出现 PIN 配置那个对话框。 应该是之前已经定义好了cellmap,可是我不想用默认的。  如果想自己设 cellmap的话,在哪里设呢?

网友(2011-11-07):
回复 网友B:

    在/home/user/下面有个calibre view的"cellmap"文件,把它删掉,重新run pex后就会有PIN 配置了!

网友(2012-12-21):
S确实不提供该文件。
LZ搞定了么?

网友(2014-06-03):
学习学习啊,话说怎么设置呢

网友(2014-10-27):
回复 网友C: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