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ker书和gray书的小问题求解

楼主(2010-06-01):
baker的CMOS电路设计.布局与仿真(第二版第1卷)
     第134页关于沟道长度效应的方程

   Id=(1/2)K(W/L)(Vgs-Vth)2[1+λ(Vds-Vdssat)]

是怎么回事.

还有gray的书上讲完全匹配的差分对
共模增益为

Acm=-gmR/[1+(gm+gmb)2Rss]

完全匹配的共模增益是∞(sedra书上看到的)

网友:
第一个主要是对K的定义不一样,
第二个,如果RSS非常大,那么共模增益相对对于差分增益就是非常小, 而不是无穷大
通常RSS是MOS管的小信号输出阻抗,至少上兆

楼主:
baker书上K的定义UnCox ,跟别的书一样的 。。

完全匹配的共模增益是0(我打错了 )

但是gray书上时GmR/(1+(gm+gmb)2Rss)

网友:
可不能完全是0
应该是等于GmR/(1+(gm+gmb)2Rss)
略等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