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减小关键路径slack

楼主(2010-06-02):
在DC里面有哪些设置对关键路径的slack有影响呢,
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大slack呢

另外,PT里面的sdc约束文件是自己DC生成的,还是自己写的啊?

网友:
减小关键路径slack

网友:
漏电开关

网友:
三相漏电开关跳闸.

网友:
set_load
set_max_transition
set_uncertainty
set_max_fanout

网友:
set_uncertainty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你把uncertainty减小,看起来slack变大了,但是uncertainty太小,可能后面的clcok skew(uncertainty其中的一项,还有gitter等就不讨论了)不能满足,APR还是搞不定,所以建议uncertainty要设在合理的值。
set_max_fanout
这个确实可以。

个人觉得要解决slack的问题,还是从design入手是正解!

网友:
真要解决slack,还是在后端

网友(2012-11-07):
令人头疼的关键路径的问题

网友:
个人建议首先进行代码走查,把代码中的关键路径fanout缩小,能查pipeline的就查pipeline,然后再从后端努力入手效果会好些。

网友(2013-04-14):
路过学习,谢谢5#  6#

网友(2015-04-21):
这个比较令人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