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滤波器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0-06-02):
刚接触这方面的知识,根据课本上的原理图搭建了一个滤波器,但是仿真结果让人大跌眼镜,看过一些资料,开关跟时钟的设置应该没问题,信号到运放这块,理论跟实际就不搭调了。想问一下有人知道这块放大器的设计应注意什么不,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希望做过这方面设计的人可以给点建议。多谢!

网友:
前面有个人同样问到了这个问题,看看恢复

楼主:
2# pekingzhang 谢谢了,好人啊!

网友:
要注意运放的OFFSET的问题

楼主:
4# wxwttf 用了以前设计的一个轨对轨放大器,结果很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