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blockage的问题

楼主(2010-06-02):
在布局布线中,使用别的脚本生成了几个blockage,但是明显有问题,

想问各位,怎么删除这些blockage呢?

网友:
把面积撑大点就好啦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在script中找到这些blockage,然后删掉。

网友A(2011-08-09):
是什么工具 什么类型的blockage
blockage还分route blockage , placement blockage

比如icc
remove_placement_blockage
remove_route_guide
remove_routing_blockage

网友(2023-07-04):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工具 什么类型的blockage
blockage还分route blockage , placement bloc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