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rule

楼主(2010-06-02):
图中的VDD PDA VSS PAD假设已经有ESD device
那么MOSCAP还需要ESD rule?

网友:
mos不需要做esd rule,因为所有node都连接在buck上,但是gate那边需要串联200ohm poly 电阻,防止esd打坏gate

网友:
不需要,电容没ESD rule
gate上也不需要串电阻
电和地之间加电容是滤波的,这个电容应该比较大

楼主:
所以一般滤波电容都没加ESD rule吧!

网友:
先搞清楚MOS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撑ESD rule比较好...

楼主:
你好,不是直接接到PAD的mos最好都加ESD rule吗?

网友:
哦,原理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
不是直接接到PAD的mos都加ESD rule
照你这样说的话, 数字电路那么多门都接到VDD上都需要加ESD rule咯?

VDD 到GND之间有 Power clamp Device with RC Transient triggering (not breakdown mechanism),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core devices which connected to VDD,  usually PMOS cap  is used as the decoupling capac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