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在仿真中如何计算比较器的offset的

楼主(2010-06-02):
rt
常用哪些方法?

网友:
这个东西从理论上来计算似乎不太容易啊,这好像是工艺偏差引起的吧?这个只能流片以后再测了

网友:
多流片 多测试

网友:
可以 run MonteCarlo仿真得到

1# morrisgu

网友(2010-10-13):
这篇文章不错~~~

网友A(2011-07-10):
对啊 仿真出来的失调电压  只有几百微,我觉得我的仿真方法还算正确,但是这个失调电压也太小了吧
有些资料上说的的 用仿真工具是实现不了对失调电压的仿真的,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求解答
像楼上说的 流片后测试么?
那如果是一个通用芯片不是专门比较器,那怎么测试
而且有不止一种比较器,那那岂不是要加很多测试电路???不可行吧?

网友(2011-10-27):
做post_layout sim 就可以仿出来很多了

网友:
circuit sim 是 symetic offset ..

layout & process  ranom offset sim 不出來 .
一般 0.5um 5v  一般不特別做 offset 約 ~10mv .. Hiv 40v cmos 是幾百 mV
..
要降低 得 W/L  比接近到 1:1  且 W*L >> 某些值 ,  Fab 都會提供
但是 ,如果是  lcd driver 須很多 op 要求 match , 除了 layout  match 外 .
電路會須加上  auto_zero or chopper 方式 ..
每個 die 自己會 算 offset 在 compensation 回去 ..相關好像有專利 .

网友:
Same as the offset of an amplifier. You should have AL number from Fab, which can be plugged into the Pelgrom rule to estimate the offset depends on your device size.

网友(2012-01-31):
一般都用montecarlo吧
工艺库必须支持process variation和mismatch

网友(2015-03-02):
回复 网友B:

   请问工艺库的mismatch 怎么调用 具体怎么实现呢

网友:
仿真中如何计算比较器的offset

网友(2015-04-11):
Need right spice models for monte carlo simulation.

网友(2015-08-28):
用蒙特卡洛仿真,可以考虑随机工艺误差的

网友(2015-10-16):
那那岂不是要加很多测试电路

网友:
不是啊,在比较器后面加一个理想比较器和D触发器,你在论坛里面搜一下,有蒙特卡洛仿真教程的

网友(2016-03-22):
回复 网友C:

   同问? 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么? 谢谢~

网友(2016-11-08):
run MonteCarlo仿真得到

网友(2016-12-29):
foundry 通常需提供 device 的 mismatch model,
依據 mismatch model 做 monte carol simulation 就可以得到 offset voltage

网友(2021-07-27):
跑MC仿真

网友D:
竟然翻到了十一年前的帖子,10年后的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又过了1年,我似乎明白了一点,但是又不是完全明白

网友(2021-12-01):
引用 网友A:
对啊 仿真出来的失调电压  只有几百微,我觉得我的仿真方法还算正确,但是这个失调电压也太小了吧
有些资料 ...

你好,最近也在仿真比较器的offset;
以前有用MC仿真过offset,在几个mV的区间,结果还算正常;
但最近换的一个新工艺,仿真mc及dcmatch出的结果都是在200uV区间,觉得结果不靠谱,也太小了!!
因此我有个疑问,这种模型不准确导致没法正常仿真其offset的情况时,匹配做好后比较器的offset大概还会大到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竟然翻到了十一年前的帖子,10年后的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又过了1年,我似乎明白了一点,但是又不是完全明白 ...

老哥明白了嘛~我现在用的工艺模型仿真出来也是几十上百uV的offset,太不靠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明白了嘛~我现在用的工艺模型仿真出来也是几十上百uV的offset,太不靠谱了
...

看你使用的哪个工艺和结构吧,不能一概而论。几十上百个uV在我看来很正常,看你观察的是输入参考失调电压还是等效输出的,(后面这段话摘自杨建国老师的《你好,放大器》)一般在20fA~100uA的都是比较正常的,取决于你的结构和工艺,FET输入会很小。。//我也遇到过几个mV的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