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layout是验证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6-02):
我是大四将要毕业的学生,正在做毕业设计,题目是《1to2解复用电路的版图设计》,电路老师给我了,layout自己也画完了,但是在做初步做DRC的时候遇到了问题。(用的是Diva)问题如下:
      2 NWELL term NWVIA : No Stamped Connections.
      1 PSUB SUBVIA:No Stamped Connections.

      还有两个问题是我只引用一个管子(例如pmos,pmos是直接从PDK中引用的)做了下Diva的DRC,结果还是有这个问题问题如下:
      P+SD to NW tap spacing must be <=10.0um.
      N+SD to Psub tap spacing must be <=10.0um.
      问了指导老师说可能是.rul文件的关联的问题,具体解决方法也没告诉我,因为他最近比较忙。所以不想麻烦他了。
      不知道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望高人指点。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没有连接NWELL和GND~~~以及PSUB和VDD的连接,前两个问题解决后,后两个问题随之就没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是很清楚 期待高手

网友:
一般情况下NW不接VDD跑DRC时会报错,都是关于尺寸的,我也遇到过,只是忽略它而已,因为最终所有的NW都是要接VDD的

网友:
the top 2 errors are some kind of the bottom 2 errors ~~~
So before LVS check, check the power ( vdd and gnd ) connection!

网友:
厉害,毕设可以直接做版图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