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由于异步时钟产生的负的setup\hold slack

楼主(2010-06-02):
小弟用astro进行布局布线的时候,发现很多setup 、 hold 负的slack都是由于异步时钟引起的,但是设计中,对于异步的我们都做了同步处理,所以可以不用考虑这些负的slack,请教一下该怎么处理,report timming的时候就不会报这些负的slack了

网友:
复杂,哟idan的说法

网友:
钱用的阿的发挥着你的

网友:
哈哈。冰岛各个

网友:
一分钟,发一次言,不多不多

网友:
我会记住你的话

网友:
加油。赶上下载的速度线

网友:
赶上赶上,马上就要断流了

网友:
做IC设计,拼的就是体力

网友:
异步的用set_false_path就可以了吧,要是怕优化的不够可以set_multicycle_path

网友:
将clk1和clk2不要设置到一个group里面应该可以不检查吧

网友:
disable_timing false_path

网友:
对于异步时钟的问题 可以在DC加约束的时候使用
set_false_path 语句来禁止对这些跨越异步时钟边界的路径进行timing check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问的~

网友:
做了同步处理后应该不会再报了吧。setup的应该要处理

网友(2011-08-03):
就是凭体力

网友(2012-05-23):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是不是 对异步的情况 设置false path, 那对他就完全不进行timing的check 和优化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