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lew Rate的仿真,应该取斜率最大值,还是10%到90%的平均斜率呢?

楼主(2010-06-02):
如题。
查看Allen书,可见slew rate定义为“最大输出电压变化速率”,因此,我认为slew rate仿真时应该对取斜率的最大值,即"ymax(derive(VT("/VOUT")))",不知对否?

网友:
同问
我觉得90%-10%是数字里面trise,tfall的概念了

网友:
仿真运放建立时间的时候,你的输入输出不是一条斜线么???
算运放工作在线性区的斜率就行了。不用管饱和和截止区的斜率。
选中间一段最为值的直线 求斜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表面上看起来都还挺直的,实际斜率是一路降低的,不知该取哪一段了。。。

网友(2013-07-25):
那只是理论上的定义..

网友:
都不对
先搞清楚哪一部分是slew
哪一部分是linear settle

网友:
10%-90%

网友(2015-01-19):
同问,到底取哪一部分的值比较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slew rate是大信号的概念,和小信号的settling time有区别的。分析清楚运放step response 输出是由什么因素主导的,你就知道怎么测slew rate了。

网友(2019-11-19):
我觉得最大斜率并不能算是我们想要的slew 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