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引脚分配的问题!!

楼主(2010-06-02):
大家好,我是刚开始学习FPGA的菜鸟,在学习管脚分配的时候,分配完管脚检查错误是老是提示警告:BANK7 SSO Threshold Exceeded。
想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样修改,谢谢大家啦!!!

网友:
在FPGA中,每一个bank的输出端口的数量会根据所选IO标准以及每个输出端口的驱动能力有所不同的
因此只要选择合适的IO标准以及每个输出端口的驱动能力,就能解决问题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试试看,不懂得在请教你啊,呵呵

网友:
有些管脚已经用过了,内部分配使用,因此不能再额外分配。
建议使用前先看看芯片手册以及系统版的说明。

楼主:
恩,谢谢大家了,差不多解决了
多多向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