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p核的问题

楼主(2010-06-03):
各位用的X,A,L公司的FPGA时候,用到的一些常用接口,比如,IIC,SPI,UART,DPRAM,FIFO,PCI之类的是不是用商家软件提供的IP核?还是自己写的?商家提供的IP核稳定么?

楼主:
DDR,SDRAM之类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需求吧,一般FIFO喜欢用RAM自己来搭,这样好控制,
PCI,DDR控制之类的自然会用CORE了,如果要使用FPGA自带的硬核的一般都用CORE

楼主:
我用ALTERA的MegaWizard生成的FIFO也很好控制啊。

LATTICE的IPEXPRESS生成的IP核更多一点。

同LS的对于硬核比如一些DLL,PLL压根不能自己写!

网友:
他们是会提供,参加比赛的时候也是直接用的他们的核,挺好用的;
一般我们不需要自己写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