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源滤波器的设计流程

楼主(2010-06-03):
有哪位可以指导一下,有源滤波器的设计流程,比如说,知道了spec,然后怎么选结构,一般用什么工具,然后再关心哪些指标,有初级入门的一些资料吗?

网友:
什么频段?我估计是gm-c

网友(2010-09-21):
60GHz可以做有源滤波器么

网友:
用得较多的是active RC filter 和 gm-C filter.
如果设计高频滤波器,建议用gm-C fiter.低频 用active RC。

具体来说,个人认为,10M 以上用gm-C
1M 以下, 用active RC。 1~10M, 两者都可。

另外,对线性要求高,用active-RC比较合适。
当然,你还要权衡噪声和功耗。一般来说gm-C fiter, 功耗要比active-RC低。
如果是射频 滤波器,频率高过1G,另当别论了,大多用无源RLC滤波器

网友:
也想知道啊

网友(2010-12-23):
论坛上有很多资料啊

网友:
谢谢4楼的详细解答

网友(2011-05-08):
60G 的有源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