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字滤波器中去直流滤波器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0-06-03):
我用分布式算法作了一个滤波器,系数字长是21位,前面有一个cic的前置滤波器,但是我看有的文章说需要一个去直流滤波器,用以消去cic中遗留的直流分量。这个问题我在matlab的时候发现了,加了去直流后就好了,但是我用verilog代码写的去仿的时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没有发现直流分量,请问我应该相信谁了?是matlab不对还是我的代码由问题?

网友:
你的仿真数据源换一个试试,

楼主:
我做的是数据转换器,数据是从Sigma_Delta调制器出来的,如果采用并行算法去滤波的话就不会出现上面的问题,如果用分布算法滤波的话就要加去直流滤波器,现在的问题就是不明白直流分量在分布算法里面为什么会出现,是真的出现还是因为工具的原因,还一直不清楚,请您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你先先研究一下你的输入信号有没有直流。

楼主:
输入信号没有直流

网友(2012-01-07):
你是怎么做的?我用MATLAB做的,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没有用去直流滤波器……你有什么联系方式没?我现在做sigma-deltaADC 后端的数字部分

网友:
cic不会引入直流,所有定点化的设计都是DC free的。当然输入信号有可能有直流分量。

网友(2012-03-22):
如果你的模拟部分是双电源的可能没有直流问题,但是要是单电源的一般都是要去直流的。

网友(2012-06-29):
顺路顶一个!

网友(2012-11-16):
CIC不会引入额外的直流分量,不用做去直流。一般去直流都不用滤波器,用统计的方法去直流效果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只是CIC那级带入的直流 看下是不是CIC的1bit输入引起的

本来希望SDM输入到CIC得是 -1 或者1  而1比特只能表示 0 和1

CIC 有多比特位宽 各级   只需要将输入做处理 就能消除这部分因素

带来的直流, 将0 表示为-1  1 还是1

网友:
如果是模拟那边已经带入了 就必须加入均值滤波器  将CIC输出的值将去均值量  类似高通效果